ATMEGA329P的EEPROM怎么编写?

楼主(2014-11-26):
需要写数据到EEPROM中再读出来需要怎么编写程序,望大神赐教啊!急。。。

网友A(2014-12-29):
    没用过ATMEGA329P,用ATMEL16\32,用它的库来读写EEPROM,这是用AVR编译器的
    #include <avr/eeprom.h>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eep_address,unsigned char wr_number,unsigned char* p_header)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lock (p_header,eep_address, wr_number);
    }

    void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eep_address,unsigned char rd_number,unsigned char * p_header)
{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read_block (p_header,eep_address,rd_numb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TMEGA329P,用ATMEL16\32,用它的库来读写EEPROM,这是用AVR编译器的
    #include
void EEPROM_WRITE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