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过3次回流焊的模块板要采用什么材质的印制板

楼主(2014-11-27):
咨询过3次回流焊的模块板要采用什么材质的印制板?是用普通TG的FR4,还是要用高TG的FR4,还有印制板的厚度要用1.6MM还是2.00MM。模块板比较大有57MMX57MM.

网友(2015-01-10):
一块板两个面,为何要三次回流;不解

网友:
同问,怎么3次呢?不就两次就好了

楼主:
模块板,要贴到其它板子上

网友:
要用高TG的板子,而且最好采用不同锡膏。

网友:
使用高TG的板材就可以了,建议生益S1170/S1000-2或者联茂IT180

网友:
1.6mm就可以,使用高TG的板材就可以了,建议生益S1170/S1000-2或者联茂IT180

网友(2015-07-02):
用TG18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