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层的铜皮如何添加网络属性

楼主(2014-11-27):
allegro16.6中要给pcB板边添加5mm宽的地信号的solder mask层铜皮,但是非电气铜皮无法添加网络属性,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的?

网友A:
如果你要做板边露铜的话,在电气层铺一圈比5mm宽点GND铜箔,然后在soldermask开一圈5mm的shape就好了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的图形是用来刮开绿油的,其下方一定要有铜存在才能露铜。所以你应该先在走线层铺地铜,再在solder mask层铺shape。

网友C:
概念不清   生产工艺不了解   多打几个字吧,ETCH 都懂,就是铜皮,走线导体。而sodermask 是阻焊,绿油层,但实际上,这个层是负片,所以实际的区域不是阻焊,而应该叫做反绿油层,也就是说有sodermask的地方,将来是没有绿油的,所以sodermask  没有网络,而是看你把这个shape放置到那个铜皮上。
也就是你在板边TOP层放一圈铜皮GND,然后再画个sodermask /TOP  那么将来顶层这一圈就没有绿油了,如果你是喷锡,那么你看到的就是银色的锡,如果沉金,那就是金灿灿的一圈了。
呃  如果pads可以给sodermask设置网络,那说明软件设计人员脑壳一热,就想了中开窗的方式而已。
allegro优点多多,但最直接的就是贴合生产,class是根据生产流程,生产需求走的。所以懂了生产,学allegro也会容易很多。

网友D:
    soldermask 是通常说的绿油层,跟铜箔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做板边露铜的话,在电气层铺一圈比5mm宽点GND铜箔,然后在soldermask开一圈5mm的shape就好了

    你是说TOP层画个5mm地网络的铜皮,再在同一个位置画一个solder mask top的无网络铜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dermask 是通常说的绿油层,跟铜箔无关系

是阻焊开窗,画铜皮为了裸铜,不是加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的图形是用来刮开绿油的,其下方一定要有铜存在才能露铜。所以你应该先在走线层铺地铜,再 ...

是不是allegro才需要这样做?在PADS里是可以直接solder mask层铜皮设置成一个指定网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概念不清   生产工艺不了解   多打几个字吧,ETCH 都懂,就是铜皮,走线导体。而sodermask 是阻焊,绿油层 ...

哦,了解了,谢谢你的热心解答,懂了很对哦,看来我要去制版厂走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概念不清   生产工艺不了解   多打几个字吧,ETCH 都懂,就是铜皮,走线导体。而sodermask 是阻焊,绿油层 ...

    看此图片,就是pads软件里的,可以直接设置的哦

网友E(2015-05-14):
    你赢了。。。。。。。。做layout居然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赢了。。。。。。。。做layout居然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看在认识的份上,我就不毒舌你了,这个问题怎么幼稚了? 没接触过我不懂当然要问,有什么问题吗?这么幼稚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为我解答啊,难道解答的人也跟你一样觉得幼稚吗?说不定你认为高深的问题在我看来也是幼稚的

网友:
    切,原来是个挖开的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