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Cadence 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27):
我在原理图页面查看元件属性时,现在时这样显示的:以前常规的显示不包含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会自动隐藏。现在每次一打开黄色的部分都跳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你是层叠原理图很正常,  如果是平坦式可以使用Push Occ properties to instance  菜单来修改
具体两个属性含义  搜索下属性名字  大把解释而且 貌似你发错区了

楼主:
谢谢大侠,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