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一个小板子转换成一个封装

楼主(2014-11-27):
    在做板子时经常遇到板子和板子对接的时候,大板子上安装一个小板子,,这时候怎么能比较方便快捷 的将小板子转换成封装呢??,然后画大板子时就当成一个元器件去使用,??因为有时候小板子结构复杂,完全重新制作封装也比较麻烦。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板子创建成一个模块然后调用模块。

楼主:
调用模块的网络连接怎么弄??,原理图上如何处理啊??请说详细些,没弄过。

网友:
哪里要搞那么复杂啊。。。直接当模组用,画个模组的封装就得了

网友:
    两个板子要分开做吧

网友A:
    这个用排针与排母那样设的啊!这个是归好的法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排针与排母那样设的啊!这个是归好的法子的。

    能说详细点么??什么叫这个用排针与排母那样设的啊?,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坛子里有,你搜搜模块复用

网友:
    貌似没有能直接变封装的方法吧。。。。

网友:
    从板子导出 Sub-Drawing...,然后封装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