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焊盘绘制时铺铜问题

楼主(2014-11-27):
       我在画异形焊盘时用到铜皮的时候,用PATH怎么画出的铜皮是空心的,哪里出了问题,没搞明白,
如图所示,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path是用来划线的,Polygon才是用来画闭合的多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是用来划线的,Polygon才是用来画闭合的多边形的

哦,多谢指教!还有铺铜是不是不能画实铜啊,solid copper是灰色的不能设置,那做出来的异形焊盘会不会也是网格状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B:
敷铜灌注之后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铜灌注之后是实心的

在Layout中进行的吗? 如图:未成功,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Layout中进行的吗? 如图:未成功,请指点

SORRY!!!刚才给你指了条歪路,跟2楼说的,用polygon画形状,闭合形状铜箔里面的线宽设置的宽就是实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刚才给你指了条歪路,跟2楼说的,用polygon画形状,闭合形状铜箔里面的线宽设置的宽就是实心的了 ...

,没关系,还是首先要谢谢指导,你的意思是对的,但还不完善,相互学习撒:P,结贴总结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合一下。。。

谢谢参与 ....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多谢指教!还有铺铜是不是不能画实铜啊,solid copper是灰色的不能设置,那做出来的异形焊盘会不会也是网 ...

问题已解决,现总结如下:
铺铜线宽需与Hatch Grid的copper栅格相一致,则会是实铜,大于栅格也为实铜,小于栅格为网格,如图所示:

小于网格

小于网格

等于实铜

等于实铜

比较栅格

比较栅格

大于实铜

大于实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总结如下:
铺铜线宽需与Hatch Grid的copper栅格相一致,则会是实铜,大于栅格也为实铜,小于 ...

总结的好好,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好好,向你学习

遇到才会去想解决的办法,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才会去想解决的办法,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