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11-27):
蓝牙模组RF OUT 4DB的功率,,但经过一段长1.5CM的走线怎么只有-1DB了, 但这个走线是有叫PCB厂商做50欧姆,,如果走线不是50欧姆影响会有这么大吗????不是说 ,走线下面层影响了...??????????谢谢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板图发个先!乱想的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
这个不用图吧 ,我只是要问一下PCB上一条1.5CM的走线,如果阻抗不对,会不会像我这样情况差几个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