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in脚空心这种显示方式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4-11-27):
各位好。请教一下。看了@jimmy老师的互连的视频,其中有个地方的操作比较好奇,图中pin脚空心(下图箭头所指)这种显示方式怎么操作的?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

你好 请教下 怎么设置哦

网友B:
那是锁定已后的显示方式,可以在ROUTER里面设置

网友C:
    在ROUTER里将走好的线保护起来,然后按无模命令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锁定已后的显示方式,可以在ROUTER里面设置

你好 请教下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OUTER里将走好的线保护起来,然后按无模命令I

我试了下 在router里面设置保护线后 ,但是不能像图中的IC的pin脚空心显示 ,按快捷键 I , 是受保护的线的外框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有操作对,请教下像图中那种IC pin脚显示是怎么操作的啊 ,谢谢

网友D:
    Tools -> options ->  Distinguish Protected traces and vias  打钩然后你把器件保护上,就变空心了,线和孔也是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ols -> options ->  Distinguish Protected traces and vias  打钩然后你把器件保护上,就变空心了,线和 ...

    这种操作,能够区受保护的过孔和走线,但是IC的pin脚 不能像图中那样空心显示 ,
    请教下 像图中IC pin脚也能空心显示 ,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操作,能够区受保护的过孔和走线,但是IC的pin脚 不能像图中那样空心显示 ,
    请教下 像图中IC pin脚 ...

    你把元器件 锁定,焊盘就变空心了

楼主:
    好的  谢谢
    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