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怎么仿真眼图

楼主(2014-11-27):
想仿真一个30in长的微带线的眼图,请问ADS中如何仿真眼图?

另外顺便问问,怎么在ADS中得到一个梯形波的频谱?

网友(2015-03-27):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有木有高手回答下呢?

网友:
基本设置和框架如下,细节参数具体设置

比如:

网友:
牛,那天有时间我也试一下,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