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ell命令如何调用保存在某个路径下的批处理?

楼主(2014-11-28):
如题,我的语句这么写的:axlShell("%CDSROOT%/share/pcb/etc/skill/Update2NewVersion.bat"),其中Update2NewVersion.bat保存在%CDSROOT%\share\pcb\etc\skill\路径下。结果运行时提示找不到命令。请问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使用axlGetVariable("cdsroot")获取变量内容,再组合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xlGetVariable("cdsroot")获取变量内容,再组合路径

好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xlGetVariable("cdsroot")获取变量内容,再组合路径

a = axlGetVariable("CDSROOT")
filepath = strcat(a "\\share\\pcb\\etc\\skill\\Update2NewVersion.bat")
shell(filepath)

网友(2017-12-20):
理解了.bat是自己写的批处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