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大师,求教光绘文件输出问题

楼主(2014-11-28):
JIMMY大师,小弟我初学pads,刚画完一块四层板,现在想出CAM文件,看了你书上的教程,也在论坛里面找到了你发的出Gerber的教程,发现在定义CAM文档时,在“层”选项设置的时候,两个教程勾选的内容略有不同。
以下是有差异的地方:

1、板框 : 各层设置中,书上板框项没有勾选(Drill Drawing 除外),而帖子所附教程中勾选了;
2、Solder Mask Top和Solder Mask Bottom:
                 TOP和Bottom项里面,书上没有勾选 “板框” 和 “过孔” ,而教程中勾选了;

                 Solder Mask Top和Solder Mask Bottom项里面,书上没有勾选  “板框” ,勾选了“文本”, 教程中相反;

3、Drill Drawing:
                 TOP项,书上勾选了“2D线”和“文本”,而教程中没有;
                 Drill Drawing项,书上没有勾选“过孔”,勾选了“文本”,教程中相反;

基于以上的不同处,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在这些层设置中,哪些部分对于该层是必须勾选,有哪些是无所谓的;
2、书和教程上都没有出现Paste Mask Top和Paste Mask Bottom,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这两层。

下面附上那个教程帖子的链接: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27

大侠们,要是有谁知道答案,也请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1.板框的勾选,可以每一层都勾选(那么每一层都会有板框),也可只在Drill drawing上勾选,有板子切割依据就可以。
2.solder层勾选了过孔,那么过孔就是裸露开窗的,可测试可焊接。不勾选过孔,那么过孔就是被阻焊油墨盖住的。

关于转gerber,书上和论坛的帖子不一样,很正常。10个人写这种教程,可能10个人的勾选都不一样。因为PADS转gerber本身就是含有很多自定义的东西,各设计工程师的习惯(或规范或不规范),设计的层和数据不一样,所以勾选的选项就不一样,所以到具体设计中,就会有勾选的不同。以设计为准,教程只是参考,不能完全照本宣科。

paste层是用于制作钢网的,做pcb板不用paste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板框的勾选,可以每一层都勾选(那么每一层都会有板框),也可只在Drill drawing上勾选,有板子切割依据 ...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