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rotel 中把丝印自动调到器件中心,出装配图,位号会偏出丝印框!!

楼主(2014-11-28):
altium protel 中把丝印自动调到器件中心,出装配图,位号会偏出丝印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新人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把丝印自动调到器件中心...话说我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刚刚摸索了下....算是会了,以后又可以偷懒了。用AD14.3和AD9.4好像没问题,

网友:
楼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B(2014-12-28):
引用 网友A:
刚刚摸索了下....算是会了,以后又可以偷懒了。用AD14.3和AD9.4好像没问题,

把丝印自动调到器件中心,如何操作的,可否给个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丝印自动调到器件中心,如何操作的,可否给个教程?

先把元件标号显示出来 然后shift+f选择所有的元件标号,在那个autoposition选center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元件标号显示出来 然后shift+f选择所有的元件标号,在那个autoposition选center就OK了

你有没有打印出来试过??丝印会出现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打印出来试过??丝印会出现偏移!

没打印过 晚上回去了试试看。你生成PDF看看嘛

下面是我用别人的图临时做的,转成PDF,有些元件旋转了,丝印方向...不太懂

网友:
丝印有偏移,首先你要确认器件的中心点是否设置到器件中心了吗?他识别器件中心是以他的中心原点为准,如果没有在封装里面先设置下 更新到PCB中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大家!

网友(2015-02-03):
    刚试过了,
具体操作步奏
第一步。选中元器件丝印号
第二步。在tring type 的designator一栏,选中same(这里要注意,否则,无法修改)
    第三部。找到 autoposition一栏,选择center, 元器件丝印就会自动放置到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