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肉肉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4-11-28):
请问: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铜厚度都是一样的)
2、PCB设计的时候,线宽,线距、孔大小的最小值是怎么确定的。(是厂家不同要求不同,还是所有4层板都一样。或者说不管几层板,都一样)

网友A:
肯定不是的啊!这个是得你去说的明一下的,要不他们会按最少成本的去帮我做的啊!尤其是那个镀铜的厚度的。这个与价钱万正比的,板的厚度你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别人不会在这个上面偷工的

网友:
了解层叠的基本概念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的啊!这个是得你去说的明一下的,要不他们会按最少成本的去帮我做的啊!尤其是那个镀铜的厚度的。 ...

那这些值,都是我自己可以任意定好了在要求厂家按着我的要求做吗?还是说有一些值可选啊

网友B:
回复如下:个人理解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铜厚度都是一样的)
每一层板层跟铜的厚度是由你自已要求的,只有在你要求阻抗时厂商会跟据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2、pcb设计的时候,线宽,线距、孔大小的最小值是怎么确定的。(是厂家不同要求不同,还是所有4层板都一样。或者说不管几层板,都一样)
线宽线距都是自已定,2层板一般最小0.2mm,多层板可以做到0.1mm.孔的大小跟板厚有关。一般2层板最小0.3mm  。多层板0.2mm.步进是0.025mm。

网友C: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铜厚度都是一样的)

jimmy回复:层数确定后,还有板厚,铜厚,每层的厚度都是要自己设计的。不同的板厂,板厚可能是一样,铜厚不一定一样。通常我们的做法是:将层板,板厚,铜厚和层叠方案可以告诉板厂,由板厂给你提供一个有每层厚度和铜厚的层叠参数。

2、pcb设计的时候,线宽,线距、孔大小的最小值是怎么确定的。(是厂家不同要求不同,还是所有4层板都一样。或者说不管几层板,都一样)

jimmy回复:
1、线宽和线距是根据单板的空间和密度而决定的。
通常低速板间应该设大一点,比如8mil。
普通的高速板,可以用6mil,
如果是有BGA的高速板,视BGA球距而定,
通常为1mm的BGA较多,那就要设置为5mil线宽,5mil线距。
2、关于过孔。根据载流能力和工艺能力进行。

载流能力:
信号孔:没有BGA的话,尽量用大一点的过孔,比如12-20mil的孔径。有BGA的话,通常用8mil的过孔。
电源孔:电源类的过孔尽量用大一点的,通常用12-20mil的孔径居多。大电流的还需要多打一些过孔。
关于过孔的载流能力见: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php?vid=elecalc&tabid=calc2

工艺能力:
一般板厂孔径比为1:8,即1.6mm板厚的板子,最小只能钻0.2mm.
所以如果你的板厚为2mm,那么你的最小孔只能为0.25mm左右。

国内也有一些好的板厂,比如兴森快捷,孔径比可以达到1:14.当然加工费用会相应的贵一些。

你可以结合自己的 产品特性和成本来合理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 ...

非常感谢!大概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如下:个人理解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 ...

非常感谢!大概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 ...

    完美解答!

    再多问一句,过孔孔径和焊盘外径的比例 有没有要求呢?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尺寸系列呢?上面过孔载流计算公式里没有关于焊盘外径的参数输入,那实际真的是没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层数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每层厚度、铜厚度这些就确定了。(例如: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家的4层板,板厚度、 ...

受教了

网友:
要看楼主的肉肉鲜不鲜,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