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带有升压功能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4-11-28):
手头有一款电池灯,要求用3.7V  900mAh的锂电池供电,LED灯具系统供电电压为3.3V,现在用的稳压芯片是HT7533
测试发现个问题,LED灯的电流远远达不到要求(8个3014 的LED并联使用,每个LED的电流要求25mA),而且当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HT7533就木有输出了,电池的使用效率太低
各位大虾们,帮忙介绍几款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为1.5~5V的,输出电压是3.3V,输出电流有600mA左右的芯片,跪求各位了

网友A:
这种LED驱动芯的很多的!你在网上找一下会很多选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驱动芯的很多的!你在网上找一下会很多选择的啊

哥,我找的不是LED驱动芯片,是低电压输入的稳压芯片

网友:
输入电压为1.5~5V的,输出电压是3.3V 这个不是横跨降压和升压?

网友B:
当3.7V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應是算沒有電量(請查看锂电池的規格書)。根本是锂电池不能提供穩定的電源,即使經過升压功能的芯片也很難達到再撐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3.7V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應是算沒有電量(請查看锂电池的規格書)。根本是锂电池不能提供穩定的電 ...

这样的话电池的使用效率不是很低吗?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有没有哪些3.3V的稳压芯片,在输入电压小于3V时还能正常工作的?求介绍

网友:
用的不够久是不是锂电池要寿终正寝了,换升压芯片,最多也只能多坚持一会儿。电池蓄电能力是不是才是根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电池的使用效率不是很低吗?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有没有哪些3.3V的稳压芯片,在输入电压小于3V时 ...

請先看鋰電池的規格書,在放電曲線中,電池電壓跟容量不是線性關係。
況且有些電池模組有些在2.8V就會啟動保護裝置(不同廠商的封裝電池模組,有不同的電壓),停止輸出。所以你也無法使用到2.8V以下的電壓。除非你是使用沒有保護電路版的電池單體。

网友:
照理说锂电池用到2.6V也该充电了。可选用升压芯片(rulm3410),设计成sepic电路。

网友:
到TI找BUCK-BOOST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主需要buck-boost拓扑型DC/DC,同时要考虑电池过放保护问题,参考锂电池放电曲线。锂电池后端放电,肯定不能放出很大电流,此次电压跌落会比较大,设备工作会不稳定。

网友:
buck-boost芯片可以升压降压
而且锂电池一般用的是18650电芯,正常使用电压范围一般在3.2~4.2V,能用到2.6V已经不错了,会有低压保护的,低压自动断电

网友B:
1.8V 至 5.5V 输入和 1.8V 至 5.25V 输出范围
可从锂离子电池获得 (600mA 连续) / (1A  峰值)输出电流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3530

网友:
    万能的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 至 5.5V 输入和 1.8V 至 5.25V 输出范围
    可从锂离子电池获得 (600mA 连续) / (1A  峰值)输出电流
ht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