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画板时,如何在PCB板上掏出椭圆形或者长方形的洞槽

楼主(2014-11-28):
最近用expedition画板,设计需要从pcb板上挖掉一块,留出一个矩形的槽,方便板子上方的排线通过矩形槽连接到板子下方的插座,请问如何在expedition中设置,选取哪种线画出矩形槽呢?

网友:
用Contour属性画出你所需的形状即可。

网友:
可以用一下无所不能的AUTOCAD的DXF功能 在AUTOCAD里面画出你要的椭圆型然后导入到MENTOR软件里即可 LAYOUT攻城狮基本都会几手平面作图的 所以 还是自己手动画出结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