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供电电源的原理

楼主(2014-11-28):
这是一个稳定输出3V的供电电源。求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原理,特别是三个串联的共集电极电路的作用,和稳压管为什么选择15V。

网友A:
三个串联的共集电极电路的作用 => 分散功率消耗,使後面的3.3V LDO 不會過熱發燙。也就是不使發燙程度超過IC封裝的額定功率。

稳压管为什么选择15V。 => 那就要看你AC輸入電壓是多少? 因為你的AC電壓經過整流後DC電壓會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串联的共集电极电路的作用 => 分散功率消耗,使後面的3.3V LDO 不會過熱發燙。也就是不使發燙程度超過I ...

AC输入220V,整流出来大概有200V左右。
如果只是分散功率消耗,能不能直接用一个大电阻,还是说这么做有什么弊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AC输入220V,整流出来大概有200V左右。
如果只是分散功率消耗,能不能直接用一个大电阻,还是说这么做有 ...

AC输入220V,整流出来大概有200V左右。 => AC 220V 經過橋式整流和濾波電容器,應該不只 DC200V左右。
如果只是分散功率消耗,能不能直接用一个大电阻 => 如果一个大电阻的額定功率夠高,當然可以用一个大电阻。

网友B(2015-02-06):
涨大姿势了,原来AC转DC变换可以这么玩儿。

与其这样玩儿,为嘛不用阻容降压呢,比这个更省钱,更靠普些。

用热地,不怕电到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大姿势了,原来AC转DC变换可以这么玩儿。

与其这样玩儿,为嘛不用阻容降压呢,比这个更省钱, ...

    说得太对了。只有纱布才这样做。阻容降压限流作用比这电路可靠。也可以用NCP1014做BUCK电路。这电路功耗大,安全更别说。在提倡节能环保的今天。这原创脑袋被驴踢了。

网友:
    下载,学习下,谢谢楼主的分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大姿势了,原来AC转DC变换可以这么玩儿。

    与其这样玩儿,为嘛不用阻容降压呢,比这个更省钱, ...

    学习了

网友C(2015-04-20):
    我真的很难理解 设计出这样子的人 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的很难理解 设计出这样子的人 是怎么想的

可能脑袋被驴踢了。这电路耗能又不安全。你说体积比加工频变压器都小不了多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