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的螺旋线导入到PCB不显示

楼主(2014-11-29):
如题,同一个CAD文件内,画螺旋线不显示,其他线可以显示,怎么解决?求帮助

网友A:
1.  在CAD中,用打散工具,将这个螺旋线打散成线段。通常就可以导入了。
2.  在CAD中,用标注工具给不能显示的弧标注一个圆心,但这个貌似只能是规则的弧,所以还是试试第一条吧。
3. 也可以在PADS中来画这个螺纹线,导入AD(注:PADS画螺旋线很爽的喔)
4. AD也有画螺旋线的脚本,自己可以找找看,曾经在论坛上看到过,但本人不用AD,所以没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CAD中,用打散工具,将这个螺旋线打散成线段。通常就可以导入了。
2.  在CAD中,用标注工具给不能显 ...

谢谢回复!PADS画PCB现在还处于练习阶段,只是熟悉原理图而已。既然PADS画圆弧爽,那我回头试试。AD用脚本画的螺旋线貌似画成形后要修改很麻烦。不知道PADS是否足够智能到计算出所画的螺旋线的电感量?

网友(点评):
用cad画好导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