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ads布线时如何控制拐角

楼主(2014-11-29):
pads layout里有2中布线,添加布线和动态布线,分别对应F2和F3.

用F2布线时感觉很难控制布线位置,比如正在布一条水平线,光标稍向上移动了点距离,但线却没有向上走45度,而是光标移动距离很大时,需要这条线到45度角时,线才改变角度。

用F3布线时,很多拐角是自动添加上去的,感觉不受控似的。

调整线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移动某个线段,结果相连的线变成任意角度走线了,用拉伸似乎好一点,但还是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头。

网友:
关注下,我也学习下!

网友A:
jimmy老大会说:设计好栅格,根据栅格布线。

网友B:
F2实在layout中用的 F3是在router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实在layout中用的 F3是在router中用的~~

F3在layout里打开drc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my老大会说:设计好栅格,根据栅格布线。

哪有那么容易,拐角不容易控制,也许是不容易掌握习惯,对新手来说上手好难。

网友(2015-04-09):
    pads好难。不习惯啊

网友:
    刚开始学,在router里面布线的时候,感觉走线好像不停使唤,到处乱跑,怎么能让走线完全跟着光标走啊

网友:
    呵呵,看来这都是新手经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
    同感,个人感觉也是没Cadence那么好用,可能是不习惯,多练习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直以为layout只能f2布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