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移动元器件 如何保证已走线不丢失或者已走线弯曲

楼主(2014-11-29):
请教下各位router里面走线时,移动元器件时 ,如何保证已走线不丢失或者已走线弯曲

楼主:
最近了解下router,感觉router里面走线很方便,各位使用router里面有一些心得,也希望大家交流下

网友A:
    好啊,來交流囉~

楼主(2015-01-19):
引用 网友A:
好啊,來交流囉~

    你平时lay板用router多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lay板用router多不多啊

不多

网友B:
    选中需要移动的器件,按backspace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需要移动的器件,按backspace键

    按退格键 不是删除走线吗

网友B:
    你操作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下啊

恩 刚操作了下
    选择需要移动的元件,按退格键 ,与之走好的线的一段会删除掉,你刚才说的意思是删除一段,调整好元件的位置,再重新画吧

网友(2015-03-01):
    不需要按退格键,在选项里面的布局功能里面只要不勾选不从新布线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