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网格铜覆盖率

楼主(2014-11-30):
在copper pour时当线宽大于网格间距时,铺出来的是实心铜
                          当线宽小于网格间距时,铺出来的是网格铜,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网格铜的铜覆盖率如何计算、控制?
身边没有软件,无法尝试,谢谢!

网友:
请问,你所说的网格间距 是指显示的网格间距吗?

网友:
从来不使用网格铜的,表示爱莫能助。

网格铜是十几年前,PCB加工和多层板技术还不完善时,为了改善PCB铜箔的散热问题而发明的网格铜。

到了现阶段,在大面积的铜箔上面通过打地孔,散热孔等方式已经可以解决铜箔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