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不同封装区别

楼主(2014-12-01):
    两个同样是规格的0.1uF/50V X7R,想问下0603封装和0805封装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制造工艺上有什么不用

网友:
    为毛我的分少了20?

网友:
    等效串联阻抗

网友:
    来自:https://www.eda365.com/thread-99531-1-1.html
    主要有两个考虑:
    1 容值和耐压,0402最大做到1uF Y5V,而0603的可以做到10uF X7R
    2 拓宽滤波频率。每个电容都有ESL,跟本身的容值都会有一个谐振点,小于此谐振点呈容性,大于则为感性。不同的封装的ESL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谐振点,这样就可以拓宽滤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