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edit 导入DXF文件后,z-copy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2-01):
遇到的问题描述: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时,板子的边框是结构工程师给提供的DXF文件,PCBEDIT 导入后执行Z-COPY时,命令行提示:“Not a closed polygon or CLine.Elemnet ignored”.
       根本原因是OUTLINE 不是一个闭合的线。
解决办法: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分析,找到了解决办;采用autocad中的PEDIT命令,将所有的“多段线”闭合。
      图一为刚开始的效果:如图片1

     采用PEDIT后,用鼠标点边框的一部分可以出现的效果图:如图片3

     如果能实现上面的效果,导入PCBEDIT后就不会现问题了。

网友:
這樣的問題是經常遇到的。一般都是自己合併,實在不行的,比如怕尺寸會有偏差的都會叫板子的边框重新提供完整的DXF文件。

网友A:
    线段不闭合,Z-Copy是不会工作的。用Shape下面的Compose shap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段不闭合,Z-Copy是不会工作的。用Shape下面的Compose shape试试。

感谢版主的热心帮助,您的方法更简单;
    下面的链接是具体解决办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