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序问题

楼主(2014-12-01):
  最近在研究用HyperLynx V8.2仿真,请问一下,这个软件除了“快速DDR仿真这”个功能可以仿真DDR时序,还有其他可以仿真时序的方法吗?

楼主:
没有大神回一下吗??

网友(2015-01-19):
在Hyperlynx中自己搭建拓扑结构进行仿真,但是在量测的时候会不是很方便。使用DDRX是最理想的。

网友:
直接仿真波形,手动测量,软件自带的ddrx wizard,设置好可以自动计算时序.

网友:
可以,直接仿真波形,手动测量,软件自带的ddrx wizard,设置好可以自动计算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