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函数能将动态铜转换为静态铜?

楼主(2014-12-01):
如题,我用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函数,结果只能由静态铜转换为动态铜。请问是我函数用错了吗?
我的代码如下: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shape nil t)

E- Shape is generated from a dynamic shape; can't change its type.
静态铜转为动态铜是可以的,为什么动态铜不能转换为静态铜呢?

网友A:
动态铜皮和其他shape不一样在这里,具体的你查下BOUNDARY_SHAPES,shapeBoundary。在这里你转换的应该是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shape->shapeBoundary nil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皮和其他shape不一样在这里,具体的你查下BOUNDARY_SHAPES,shapeBoundary。在这里你转换的应该是axl ...

好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