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怎么用电脑的MAC加密?

楼主(2014-12-01):
请问各位专家skill 怎么用电脑的MAC加密?

网友A:
大概流程如下:
1、用户安装后,获取MAC生成机器码(方法可以利用调用外部EXE,或调用DLL方式生成)
2、用户将该机器码发给你,你用该机器码利用算法生成一个注册码,发送给用户。
3、用户在程序中输入该注册码,程序逆算法该注册码,与机器码核对,查看是否相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流程如下:
1、用户安装后,获取MAC生成机器码(方法可以利用调用外部EXE,或调用DLL方式生成)
2、用 ...

问下大神,windows 下allegro怎么获取当前PC网卡的MA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大神,windows 下allegro怎么获取当前PC网卡的MAC?

不使用外部程序,在allegro下获取MAC需要通过调用WINDOWS命令,例如ipconfig或getmac。
以下为演示:
1.首先创建一个批处理文件用来返回MAC地址,内容如下:
    @echo off
    set "AdapterName=本地连接"

    set "FileTmp=%temp%\temp.txt"
    ipconfig /all >"%FileTmp%"
    for /f "delims=:" %%i in ('findstr /n /c:"%AdapterName%" "%FileTmp%"') do (
        set "SkipRow=%%i"
        goto :Flags
    )

    :Flags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more +%SkipRow% "%FileTmp%" ^| findstr "..-..-..-..-..-.."') do (
        set "MAC=%%i"
        goto :ShowResult
    )

    :ShowResult
    set "MAC=%MAC: =%"
    echo,%MAC%

2.创建的批处理文件命名为getmac.bat,放在c:\getmac.bat
3.使用以下Skill代码进行调用:
        idMac = ipcBeginProcess( "c:\\getmac.bat" )
        sMac = ipcReadProcess(idMac 10)

4.sMac即为获取的MAC地址。
备注:获取MAC地址的批处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外部程序,在allegro下获取MAC需要通过调用WINDOWS命令,例如ipconfig或getmac。
以下为演示:
1 ...

原来如此,多谢大神。

网友(2018-02-08):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外部程序,在allegro下获取MAC需要通过调用WINDOWS命令,例如ipconfig或getmac。
以下为演示:
1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流程如下:
1、用户安装后,获取MAC生成机器码(方法可以利用调用外部EXE,或调用DLL方式生成)
2、用 ...

用机器码生成注册码是用什么软件来完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