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 最稳定的版本是哪个,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2014-12-01):
现在用过AD的很多版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版本,各位兄弟姐妹,用使用稳定的版本,可以共享一下啊。

网友A:
同求 跑AD14电脑有点卡,求个低版本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 跑AD14电脑有点卡,求个低版本点的。

下面这个帖子中主题内容以及回复内容中有相关版本的说明,不妨看看:

Altium Designer 15.0.7 Build 36915+ 版本汇总 稳定版+最新版长期更新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262&fromuid=633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 跑AD14电脑有点卡,求个低版本点的。

AD13倒数第二个升级版本在XP系统下操作过一段时间,你不妨看看...
如果 洞察功能 你平时不用到,也可看看最后一个升级版本在你这里的表现怎样?

当前XP系统下都是关闭之前网友提到的导航栏操作的,开启后当前硬件配置下严重影响速度。
之前曾在WIN7下安装过AD,安装后发现没有这种速度影响,后仔细查看,当时在WIN7下默认安装后AD10启动后导航栏默认下是没有被选中的,不知是我当前仓促操作忘记了还是怎样,但自从在当前配置下有严重速度影响,就一直是在不开启导航栏操作的...

特注:我说的导航栏是下图位置的导航工具栏,而不是其他位置的导航栏

网友:
破解时,如果是win7及以上系统,最好,以管理员权限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