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无法选中元器件

楼主(2014-12-01):
各位朋友帮帮忙
cadence我也用了两年半了,在破解方面也算是有点经验,但这个问题却是头一次遇到,而且毫无办法。下面是详细描述:
1、电脑是新机子,系统装的是win7 64位。
2、破解后,capture暂时没发现问题,allegro却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设置原因,还是安装原因。
3、cadence已经重新装过了,不管用。

网友:
如果是全新安装过仍然出现此问题,可以试下以下操作,看有没有改善。另外可以尝试更换HOME路径指向,看是否与旧的PCBENV目录有关。

网友:
我的打开之后,左右键都不管用,头疼中。不知道什么问题,你的和我的一样吗

楼主(2015-06-30):
最后证明是电脑字体设置引起的,这算是Cadence的小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证明是电脑字体设置引起的,这算是Cadence的小BUG

    你好牛啊!可以给出你电脑字体设置的图样么?另外,你是怎么查出来是由于电脑字体设置引起的?

楼主:
    由于显示器屏幕较大,在最佳分辨率时,字体较小,看着不舒服,我就改了一下win7的默认字体大小,结果就出现上边问题了,一番原因查找之后,根本找不出原因,同时我也可以确认软件破解没问题,然后慢慢回想系统有什么变化,刚好我的系统是新装的,唯一的变化就是调整过字体大小,恢复默认之后,果然正常了。

楼主:
    我用的是16.3版本

网友:
    我也不想灌水,我也想好好的讨论问题,无奈权限不够,只能如此复制,直到可以看到大家发帖的全部内容为止

网友(2015-10-24):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我很无语

网友(2016-04-21):
    回复只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