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求OrCAD16.6转PADS Logic的方法。。

楼主(2014-12-01):
   我用过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schcvt.exe,,但是转不成功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如果我在画PADS Layout中想改动orcad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改动的部分怎么更新到我的PADS Layout中呢??要是保证我之前的PADS Layout中布局和走线不变的前提。。。。。。。。。。对了 ,我是用PADS Layout和OrCAD画PCB,,,PADS9.5和candence16.6

网友:
用PADS9.5的转换软件试试,PADS对ORCAD的兼容性挺好的像。

网友A:
如果我在画PADS Layout中想改动Orcad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改动的部分怎么更新到我的PADS Layout中呢??
1.在改动的ORCAD中出一个新的ASC网表
2.将新的网表导入新的PADS layout中
3.在新的PCB文件中执行Tools-compare/eco...按步骤出一个eco文件
4.在原有的PCB中导入eco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在画PADS Layout中想改动Orcad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改动的部分怎么更新到我的PADS Layout中呢??
1 ...

多谢你的帮助,,,再补充一点,,还要导入eco文件啊。。。

网友B:
Cadence16.6中原理图存为16.2的,再用pads logic直接导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帮助,,,再补充一点,,还要导入eco文件啊。。。

第4条已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16.6中原理图存为16.2的,再用pads logic直接导入就行了

恩 多谢帮忙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