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简单介绍HyperLynx PI 仿真步骤

楼主(2014-12-02):
   本人也是新手,有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出,谢谢!

步骤1

步骤1

网友:
    谢谢兄弟无私的分享

网友A(2015-01-10):
    谢谢分享,分配模型怎么分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分配模型怎么分配呢?

    是啊,我的也分配不了

网友:
    感 谢分享!好像不支持PCB格式导入

网友:
    我也没法分配模型 出现错误No connected VRMs found in power ne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没有电源模型的原因吗?

网友:
    看来,不管怎么样,都要先建模型,才行吧!

网友:
    VRM的模型指定要和DCsink分开。给电源转换器件指定VRM的模型。

网友(2015-05-19):
    很实用,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6-21):
    HyperLynx 仿真,最开始PCB叠层,这个参数 如果搞错了,误差相差很大,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B:
没成功

你忘了加电源了

网友(2017-04-14):
我分配模型的选项不可选,都是灰色的, 为啥 为啥

网友(2017-06-06):
    很多初学的同学分配模型时感觉模型选项不可选都是灰色的,应该是操作时不对,应该就将器件的管脚对应方块选中就出现了,如附件图片中红框的位置。

网友:
    感謝分享    找機會來試試

网友(2017-07-19):
    LZ,如何分配~?

网友:
    VRM的模型和DCsink 有什么区别啊?哪位DX告知一下。

网友(2017-10-10):
    电源网络连接除了电阻和电感还有磁珠,supply-net  磁珠的情况怎么办,LZ知道怎么处理不?

网友(2018-04-03):
    什么情况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