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绘制渐变线

楼主(2014-12-02):
在不借助其他工具的情况下,allegro如何绘制渐变线?

网友A:
    什么渐变线? 是BGA出来线宽变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渐变线? 是BGA出来线宽变宽吗

    都可以,反正是想达到渐变的效果,不让线宽突变

网友B:
    Route->Gloss->add fill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Gloss->add fillet

    这个只能在pad和via处,不能随意渐变的

网友C:
    渐变可以的,但是要RF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渐变可以的,但是要RF下才行。。。

能否说说,我现在就是RF信号线

网友:
    具体你看HELP文档,我只是看到过。。。你百度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在pad和via处,不能随意渐变的

    Route->Gloss->Add Tapered Trace

网友D:
    勾上这个

    然后在RF中点击add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Gloss->Add Tapered Trace

    这个命令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我一点击cline就提示图片上的问题,麻烦指教下操作步骤吧

网友:
    楼上只是加线上泪滴,和渐变线还是 有区别的。。。

网友E:
rf模式下,有这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rf模式下,有这一功能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我一点击cline就提示图片上的问题,麻烦指教下操作步骤吧

提示已经说了,没打开这个功能。Route->Gloss->Parameters中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点击旁边的小按钮里面还可以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
楼主,建议直接加静态铜皮,达到渐变线的效果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D:
勾上这个

可以展开说说不啊

网友:
    添加ro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