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sigxplorer在进行仿真时候会考虑过孔的长度吗?

楼主(2014-12-02):
如题!之前做分支等长 设T点时候一直用SIGX生成规则,偶然一次发现它并不把"T"点 也就是过孔的长度计算在内。所以一直以来 做分支等长的话 我只是做CLINE等长,都没有把VIA计算在内。
各位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之前做板子是不考虑VIA的长度的,至少做等长时是不计算在内的。不过最近做的一块板子,板厚是3MM,DDR4是每组两片正反贴,在做等长设置时,还是把VIA的长度加进去了。据说是SI那边说不加VIA长度的仿出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板子是不考虑VIA的长度的,至少做等长时是不计算在内的。不过最近做的一块板子,板厚是3MM,DDR4是每 ...

DDR4跑多高速率?只挂两片的话 用不用T点都无所谓 过孔长度也好补偿,如果多片呢?另外附件里有个小工具

网友:
兄弟,这次做的板子DDR4数据率是2400.另外我们这次做的DDR4都是1组地址带两片,FLY-BY拓扑。而不是选用T点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