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孔板子回来被做成了铜皮了?

楼主(2014-12-02):
一个机械孔板子回来被做成了铜皮了,是那里出错了呢,GERBER文件出错了吗?如图20,21焊盘设置情况

网友:
    没看出哪里错呀

网友A:
    焊盘参数没错。
PCB文件中,有没有铜箔盖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参数没错。
PCB文件中,有没有铜箔盖在上面?

没有啊看下图CAM350钻孔层的显示

网友A:
    看一下信号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信号层

如图信号层

网友A:
    内层和钻孔表格都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和钻孔表格都截图吧

    如图钻孔层

网友:
    把实物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钻孔层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方便的话,把文件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建议问一下板厂,有可能他们的工程遗漏了

网友:
    pad 设置时有一个和钻孔等大的图形,这个在板厂识别时有机率会被误判 做出来,而造成非金属化孔被孔化, 有经验的板厂会跟你确认或不确认直接删除, 这个基本不能算为是设计的错,而是板厂工程的疏忽

网友B:
如果孔壁也有铜,就是厂家做错了,没有的铜的话就有可能是solder>regular时候 有线路的话 会这样,而且你的内层有internal pad 的thermal这个机械孔也是不需要的吧。做机械控一般都会在封装里面加上route keepout >regular pad;solder = regular;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孔壁也有铜,就是厂家做错了,没有的铜的话就有可能是solder>regular时候 有线路的话 会这样,而且你的 ...

这么标准做出来的还有问题?

网友:
焊盘比孔设计大了, 就会做成金属孔。 除非你定义了非金属化孔, 工程掏铜了。 才是无铜孔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标准做出来的还有问题?

问题不一定只在你这里。有时候厂家也会有失误,属于正常情况,你按你的标准做好了保证生产资料正确就OK啦。

网友C:
我也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建成非金属化孔,但是最后还是有铜皮,这是他们板厂有时忽略了。所以为避免出错,办法是:非金属化孔绝对不能有SOLDERMASKTOP/BOT,后来我把这两层去掉,下次做出来就不会有铜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建成非金属化孔,但是最后还是有铜皮,这是他们板厂有时忽略了。所以为避免 ...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了,发板出去试一下

网友(2017-05-30):
是的,非金属孔不要加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