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们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

楼主(2014-12-02):
今天画板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错误,一个过孔我以为是一个定位孔,所以GND的焊盘在上面也没管。结果全部短路,500套,8层板。正在跟板厂沟通,不知道能不能改。
大侠们,你们犯过的最严重的问题都是什么?最终如何解决?有没想过,TMD,还是做软件算了。

joy_show_wb -2 支持!

网友:
估计这个是个大问题,如果是第一次  500套应该是很多了   关键是申板的也没有看出来吗?

网友:
还有心情发帖的。。。

网友:
硬件就是这样,不能有闪失,不像软件还可以出现BUG再修改。

网友:
发板前不仔细检查,就算花钱买个教训吧

网友:
我上次做了一4层板,有一颗料IP101GR datasheet封装为:QFN32,当时以为是常规的QFN32封装,就用了5x5mm的规格,谁知道贴片厂贴片时发现物料和焊盘对应不起来,开始还以为是采购把物料买错了,后来检查好几次,才发现IP101GR datasheet的封装QFN32,并不是常规的5x5,而是4x4mm。就因为这个原因,打出来的20片样板,全部成为了费板,好几千的PCB贴片费用也白费了,钱白白浪费了就不说了,关键是打样的主芯片都是申请的样片,再申请也不好申请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做硬件和PCB Layout一定要细致,尤其是第一次使用新的元器件时,一定要确认原理图的电气连接关系无误、PCB封装和实物对应一致后,才把PCB发出去制作,不然的话,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网友:
第一次見到芯片資料寫 VSS 時不知道那就是 GND…………

那芯片有一百多支管腳!

网友(点评):
好樣的!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直接和地连接了   板子没有错!!!!很庆幸不是其他标示,要是其他的肯定就错了

网友:
批量的时候,BOM少个0402的电阻。几W台机器返工,

网友:
记得几年前,画DVB板的时候少画了根3.3V的线,然后生产几W台,全贴片好了

网友:
新手借鉴学习。

网友:
厂商的洗版文件没有更新,4000PCS8层板的螺丝孔没有钻孔。
直接用钻孔机打孔,丑的一塌糊涂。

网友:
1.0厚的板子不在PCB洗板规范上洗成1.6mm的板子,

网友:
    这种设计和审核的都不做DRC?

网友:
    都是一时疏忽导致!!!!!!

楼主:
板厂说可以改,谢天谢地
刚跟老板吹说这次有九成把握,就出了洋相。
我这人很少吹牛,一吹牛就出错。上次有个棒子国人来我们这边让我们帮吹个BGA芯片,我吹说十个有九个OK,谁知道那次邪门的很,吹了两个都没好。丢自己的脸也就不说什么了,关键是关键是给国家也摸了黑,惭愧的很。又给了棒子取笑我们的资本了。

网友:
我能说做了一个20层板,第一次做 错了2个LED的pin。老板说好说,后面改板。原理图改过来了,提供给layout厂家的PCB不是最终版的让它去改。其实PCB的所有位号都没改动,网络也就是LED的那两个网络的变动。于是导入网表也没查出来。打完板卡回来发现整个板卡跟机箱对不上。因为提供给layout的是没改结构以前的。心里何其郁闷?结构变化也不大,就3个mm的挪动,因为改板前后也隔了大半年。只能庆幸110片还没贴片就发现不对劲了  不然老板会直接撕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