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LVDS与ADC互联问题

楼主(2014-12-02):
最近用到一款LVDS接口的4通道AD芯片,型号AD9287,时序图有点没明白:

CLK+/-由FPGA的IO输出到AD的时钟输入;
D+/-   由AD芯片输出到FPGA的差分输入;
FCO+/-由AD芯片输出到FPGA的专用时钟管脚;
正常的LVDS通讯貌似只要上面三个就可以了吧?

那么,DCO+/-呢?有何用途?不用的话如何处理?
能否理解为:ADC与FPGA也可以采用DDR LVDS方式,使用DCO+/-作为时钟输入?

第一次用LVDS,望各位大神前来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发到FPGA区,上面多是差分信号。DCO+/-你可以认为AD9287芯片内部吧CLK+/-倍频了4倍,这样在一个CLK周期就是4个DCO周期。  DCO时钟类似DDR它的双边沿多传数据的,所以4个DCO周期8个时钟边沿就可以传送完ADC的转换出来后的8位数据。

时序你也看到了FCO逻辑0或者说下降沿后 有4个DCO边沿(双边沿),这个就是ADC的高4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到FPGA区,上面多是差分信号。DCO+/-你可以认为AD9287芯片内部吧CLK+/-倍频了4倍,这样在一个CLK周期 ...

你好,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quartus里面有ALTLVDS模块,可以实现数据的解串。
          我理解是接收的LVDS模块部分,只需要CLK输入和DATA数据即可,LVDS模块会根据选择的解串因子自动倍频再采样,然后转化为并行输出的数据。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用这种模式,那么DCO的用途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