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5.0.7_ISO已经成功安装使用

楼主(2014-12-02):
比14.3版本好多了,解决了PCB中灵巧粘贴问题;解决了电路图中有“Ω和中文”时,生成BOM不完整的问题。焊盘孔新增了长方形孔功能。

    203 Bytes, 下载次数: 17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下载了但是没有KEY,只能接着用padsLE

网友:
    有哪些改进?

网友:
    怎么Licenses没法用呀

楼主:
    把这几个文件复制到安装文件,再打开AD,指向粘贴到安装目录的LICENSE任意一个文件即可破解

网友A:
    用的流畅不?楼主

网友:
    不错,有改进就值得用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还在用9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流畅不?楼主

很吃配置!我用AD9。4相当流畅,14.3.15流畅度感觉还能接受,用15就无法接受了,WIN7 32位,四核4G内存双显卡1G显存配置不算太低。供参考。

网友:
    跑的比14順多了,感恩

网友:
    谢谢……使用一下

网友:
    新版本的覆铜和电气规则及泪滴加后,在低版本打开,会自动消除上述内容。BUG!

网友:
我刚换了E3的主机,今天也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