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噪声系数要求多少?

楼主(2014-12-02):
信号频率:5G(中频带宽):7MHz
灵敏度:-120dBm(要求最小输入信噪比-20dB
总动态范围:90dB
瞬时动态范围:60dB

请教一下,对于这个接收机的噪声系数该如何求?

网友:
这个要根据接收机系统计算公式,调制方式计算,需要知道带宽,NF, C/I. 比如手机灵敏度计算:sensitivity=-174+10lg200K+NF+C/I=-110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