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用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4-12-03):
各位大神,我们用到了液晶屏上的开关电源板,5V,12V和24V三路输出的,请问在测试这样的电源板时,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是:带载能力,过流保护,电源纹波等比较重要

麻烦大神指点下,还需要测试什么参数呢?

网友A:
    時序。誰先出來、哪個後到,要符合液晶屏要求。

网友:
    做得太少了不会的啊!!

网友B:
    首先效率,其次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电压纹波,短路保护,过载保护,主要元件温升。掉电保持时间,差不多了。

网友:
    当然楼上说的时序很重要,遗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效率,其次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电压纹波,短路保护,过载保护,主要元件温升。掉电保持时间,差不 ...

    电压调整率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影响什么?刚好手上的板子就是因为电压调整率不行出了问题

网友(2015-01-04):
    老板主要看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時序。誰先出來、哪個後到,要符合液晶屏要求。

新手,不懂为什么?请教版主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调整率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影响什么?刚好手上的板子就是因为电压调整率不行出了问题

静态特性,带不同轻重负载,输出电压会偏掉嘛。很关键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懂为什么?请教版主详解!!

有些會標註 VGH 優先 VGL ,有些是剛好顛倒,需要注意。

例如:下面圖片是某LCM要求。先AVDD,其次是VGL,然後是VGH,最後是 VCOM。

    哦,这样啊,谢谢版主

网友(2016-01-02):
    电流是否是恒流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