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深度影响哪些特性?

楼主(2014-12-03):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疑惑,就是调制深度会影响哪些特性,是否会影响灵敏度?是否会影响抗干扰能力?

网友(2015-03-05):
TX角度而言   调制深度越大   其产生的带外噪声就越大
亦即越会去干扰别人

这是由工程数学的Bessel Function推导出来的

但若以RX角度而言   由下图可知
不管是AM调变   还是PM调变
调制深度越大    其信噪比越高   亦即灵敏度越好

所以一般而言   调制深度并非越大越好   或越小越好
它是TX带外噪声跟RX灵敏度的折衷考虑

至于抗干扰能力   这要请高人来回答

网友:
调制深度当然影响灵敏度,都是特定计算过的。比如FM 50K /75K调制深度,要看那种调制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