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HDMI_CEC电路

楼主(2014-12-03):
(图片)

网友:
Q10B1和他那个并联的二极管是不是只需要上一个就好了?
如果只是电平转换,两个的功能是一样,那或者有其他的功能?

网友:
把CR10C1那条路可以拿掉分析,就好分析了。那条路只是防止浪涌,串到板子上大电流烧板子用的。

网友:
    Q10B1的作用是 隔離前後級和 電平轉換的功能, 兩個二極管可以去掉一個了,就是上面那個,下面的不可以去掉,防止電流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