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同组数据线可以随意对调吗

楼主(2014-12-03):
问一下,同组的数据线D0-D7布线的时候,可以随便调换吗,这样调换会有影响吗,要是可以调换,原因是?

网友A:
随便调
原因就是,CPU输出啥,取出来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调
原因就是,CPU输出啥,取出来还是啥

谢谢哈~

网友:
    DQ Bit Swapping is allowed within the same byte, and Byte Swapping is allowed within the same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