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step package mapping 点STEP文件时程序报错,自动退出

楼主(2014-12-03):
    如题:点STEP文件时,就崩溃了,充装软件了还是一样,高手们帮看看怎回事?

网友:
    用着16.3,围观16.5,听听16.6

楼主:
    自己支持下,等高手帮解决啊。

网友A:
    你的软件是否打了最新的补丁?我的是16.6S021分配3D模型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是否打了最新的补丁?我的是16.6S021分配3D模型是没有问题的。

    最开始用009的补丁一直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将补丁升级到039的也还是一样,运气好能添加几个器件的模型,运气不好,一打开这个对话框就自动关掉了,会不会是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是否打了最新的补丁?我的是16.6S021分配3D模型是没有问题的。

你好,你那些标准阻容的step模型能发我一份吗?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支持下,等高手帮解决啊。

    软件崩溃了,人也要崩溃了;

网友(2015-04-08):
引用 楼主:
    软件崩溃了,人也要崩溃了;

有那么严重吗?

网友:
    这么多step怎么来了呀?

网友:
    跟电脑配置应该没关系,我的很低配置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3D功能我一直在用,5-6台电脑上都用过没出现过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2016-04-23):
    我的 allegro 17.0 怎麼沒有 底下 Report / SAVE / CLOSE 這三個選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