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层给电源网络灌铜的问题(附件10层板PCB)

楼主(2014-12-03):
多层板layout中,请教下各位板中有如果很多组供电网络,例如1V8、 3V3、 5V、12V..等等....以及这些电源网络经过磁珠之后的电源支路网络
1.电源层中需要给哪些电源网络灌铜,有什么原则没?
2.电源层里面是不是只需要给电源网络灌铜,GND需不需要灌铜?
3.如何确定给每组电源网络划分灌铜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4.论坛中有个“红米手机”PCB文件的10层板,没有看到专门的电源平面,这样的板会不会不稳定,这样不加专门的电源平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先顶下,欢迎各位进来讨论下多层板layout遇到的问题

网友:
顶下,坐等高手。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多层板layout中,请教下各位板中有如果很多组供电网络,例如1V8、 3V3、 5V、12V..等等....以及这些电源网络经过磁珠之后的电源支路网络
1.电源层中需要给哪些电源网络灌铜,有什么原则没?
2.电源层里面是不是只需要给电源网络灌铜,GND需不需要灌铜?
3.如何确定给每组电源网络划分灌铜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4.论坛中有个“红米手机”pcb文件的10层板,没有看到专门的电源平面,这样的板会不会不稳定,这样不加专门的电源平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q1,大电流的电源网络都需要灌铜。
q2,是的。GND是在专门的GND层灌铜
q3,根据电流大小和灌铜的通流能力
q4,能共享出来的,都不会是什么好板。你确定不是被人动过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大电流的电源网络都需要灌铜。
q2,是的。GND是在专门的GND层灌铜
q3,根据电流大小和灌铜的通流能 ...

谢谢Jimmy老师的解答,共享区那个‘’红米手机‘’不清楚是否为量产的PCB

网友:
谢谢Jimmy老师的解答

网友:
    很多手机板因为成本跟结构的限制,没得专门的电源层,一般会有一层主地回流,只要保证电源的直流交流仿真能过就行。

网友:
    电源层需不需要灌地  要看以电源层回流的信号对干扰的敏感度  有些事需要参考地的  有时候也会在电源层区域选择灌地

网友(2018-10-25):
    怎么加威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