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金属化(金属包边)的加工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12-03):
今天碰到一个侧面金属化(金属包边)的板子,请问这种类型的板件的加工流程是怎么样的?
是在外形之前就会把侧金位置铣出来吧,求知道的解答一下。

侧面金属化

侧面金属化

网友(2015-02-03):
在钻孔后沉铜前铣出来,你需要有一个说明的文档,在gerber内可以单独列一层,画出需要金属化部分,然后在PCB加工说明内写明,有问题可以加我QQ312234896探讨

网友(2015-06-19):
能告知一下做金属包边的目的是什么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