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 获取圆形pad的半径

楼主(2014-12-03):
如何用skill 获取圆形pad的半径

网友:
1.使用axlDBGetPad函数获取所需要的PAD
2.直径直接由PAD的bBox计算得出。

楼主:
谢谢,  能不能有一段源码展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不能有一段源码展示一下?
boxPin = axlDBGetPad(pin "PIN/TOP" "regular")->bBox
fPinWidth = xCoord(upperRight(boxPin)) - xCoord(lowerLeft(box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