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微镜下的Via过孔边沿有缝隙?

楼主(2014-12-03):
为什么显微镜下的Via过孔边沿有缝隙?制造工艺的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制作工艺精度的问题,制作时没有完全对齐,有偏差?

网友:
是不是gnd普通太少 造化才能够的焊盘环宽不够呢

网友:
    隔离的距离,否则绿油会上焊盘 ,盖油或者塞孔不用考虑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2015-06-17):
    没看这么过细。

网友(2015-07-23):
    绿油盖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