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增加零件及修改连线关系

楼主(2014-12-04):
** 在allegro中增加零件及修改连线关系
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Misc -> logic_edit_enabled划勾
2 a 增加零件:
选择下拉式菜单的指令Logic>Part Logic…从part table 中选出零件.
b 修改连线关系:
选择指令Logic>Net Logic,选择要被指定的net,net name 会出现在control panel
的Option tab 中, 进行增加,删除,修改NET的编辑

** 如何在Allegro中即时显示"dynamic length" dialogue box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Etch>allegro_etch_length_on划勾

** 在Allegro中如何将走线的尖角过渡改成圆弧
A:可以直接画圆弧上去,右边的tab option选项中的line lock改成arc,记得勾上replace etch,原来的线就没了
B:使用slide 命令﹐右边的tab option选项中的comers改成arc,再去移动走线,即可改成圆弧

** 在Allegro中如何把DRC标记显示为实心的
setup-->user preferences...勾选Display中的display_drcfi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