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拔的时候有很大一声响,怎么办

楼主(2014-12-04):
    耳机插拔的时候有很大一声响,怎么办

网友A:
    贴图上来,看下你是不是标准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上来,看下你是不是标准的设计。

网友A:
    离标准的设计还差那么一点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修改如下,看是否有效果
1 减小CE14,CE15的容量
7输出端与CE14和CE15之间串几百欧的电阻,减小插拔的电流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标准的设计还差那么一点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修改如下,看是否有效果
1 减小CE14,CE15的容量
 ...

7输出端与CE14和CE15之间串几百欧的电阻,减小插拔的电流冲击。
=> 如果耳機是32歐姆,串几百欧的电阻,聲音會變很小聲。

    减小能量,输出就变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标准的设计还差那么一点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修改如下,看是否有效果
    1 减小CE14,CE15的容量
    2 U ...

减小电容没有效果,串电阻声音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U7输出端与CE14和CE15之间串几百欧的电阻,减小插拔的电流冲击。
    => 如果耳機是32歐姆,串几百欧的电 ...

    耳机接口是32欧姆,串电阻确实会减少输出,这点我欠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小电容没有效果,串电阻声音变小了

    串电阻声音变后,插拔耳机的很大一声是否变小。我不清楚耳机的输出电平幅度的标准是多少,如果你知道,是否可以告知。
    因为我是做机顶盒的,盒子输出的电平标准是接阻抗10K到地,有效值1.7-2V(1KHZ 0DB)

    如果串电阻实在不行,可以尝试使用带开关的耳机座,插入后做先MUTE,后播放。

网友:
    U7输出端与CE14和CE15先改为22UF,和耳机之间串360欧的电阻, 输出频响是不影响的,截止频率为20HZ,
    输出的电平不足,可以调高放大器的倍数。
但此现象只能减小,并不能完全消除。
想彻底解决,用等电位直流耦合

网友C(2015-03-12):
    换个无极性电容吧 你的运放用了单电源 有极电容要充放电 肯定会有这个声音

网友:
    耳机做最好是用带开关的。除非你有mute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无极性电容吧 你的运放用了单电源 有极电容要充放电 肯定会有这个声音

    这个有道理!值得一试!

网友:
    学习下,MUTE是王道啊

网友:
    加个硬件MUTE电路,用软件去做何时打开或关

网友:
这个是POP NOISE,不仅在开机关机时候出现,还有可能在切换音频通道的时候出现POP。所以除了硬件MUTE,还需要软件 FADE IN/ FADE OUT.
5 n: T+ e, `8 Y简单做法就是使用带MUTE功能的功放。比如SGM4918 。

网友: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冲击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