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薄变形问题,麻烦大神帮忙看下有没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04):
之前客服有做一款超薄机,板厚只有0.68mm,算上公差,实际板厚做出来只有0.6mm,板太薄装机的时候很容易变形,照成假焊!
现pcb板材用的是FR-4,1080 (68%) ,问下是否有做过类似板厚的的? 怎么处理?有没有硬度比较高的板材?谢谢!

网友A:
板厚是有公差的,正常是+/- 10% (ipc标准也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你想板不要低于0.6,那你就要求板厂做正公差。

网友B:
炉温曲线和过炉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是有公差的,正常是+/- 10% (ipc标准也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你想板不要低于0.6,那你就要求板厂做正公 ...

客户那边结构厚度只有也不能超过0.7mm,因为板子太薄,板厂正负公差一般都在+/- 0.1mm,如果做正公差,厚度可能到0.7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炉温曲线和过炉治具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炉温曲线和过炉治具调整好,可以减少SMT带来的变形还有就是板子的外形,别太长
其他靠结构固定了,很多0.6-0.7的板子,也是有变形的风险

网友:
PP片有多种规格 0.08PP+0.5芯板+0.08PP=0.66mm

网友C:
1.零件尽可能顶底层均匀摆布,定底层零件数量之比尽可能保持在45%~55%左右。2.尽可能每一层都铺上铜箔,给弯曲PCB的地方背面加开窗条,减少应力。3.改变包装方式,5PCS一包和20PCS一包,翘曲度的变化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零件尽可能顶底层均匀摆布,定底层零件数量之比尽可能保持在45%~55%左右。2.尽可能每一层都铺上铜箔,给 ...

板是单面部件的,铜也没成都铺上的,贴片的PCBA到没什么不良的问题,主要是客户装机打螺钉后板子太薄,如果打的太紧的话就会变形,有些器件就会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炉温曲线和过炉治具调整好,可以减少SMT带来的变形还有就是板子的外形,别太长
...

主要是手机半截板,smt都还好,不良的比较少,主要是装机的时候,客户那边如果打螺钉比较紧的话就容易找成板子变形,有些器件管脚会照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