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删除所有Group的sklii

楼主(2014-12-04):
Edit\Groups 中的项目必须一个一个点Disband去删除, 请问是否有快速删除所有Groupsklii ? Tks~

网友A:
在命令栏中直接运行下面这行代码就可以了:
foreach(p axlDBGetDesign()->groups when(p->type == "GENERIC" axlDBDisbandGroup(p)))

网友(2018-11-07):
引用 网友A:
在命令栏中直接运行下面这行代码就可以了:

只是跑出dbid 没有disband成功???166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A:
    在命令栏中直接运行下面这行代码就可以了:

    提示未发现命令,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