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ty Power DC 仿真问题

楼主(2014-12-04):
1.在IR Drop仿真时,请问电流密度参数设置为多少?
2.在E/T Co-Simulation时,选择Thermal 器件之后,Material选项如何设置?

网友A:
1.电流密度参数最准确的可以问你的PCB厂商对于铜皮和过孔耐流力测试报告,不同温度值不一样,这里给几个保守的值: plane:40A/mm^2   trace:40A/mm^2  via:25A/mm^2
2.虽然有这个功能,但是不建议用powerDC做。我所了解的thermal simulation都是用icepak和flotherm做的,材料是做热设计的专业人员比较熟悉,和PI/SI基本上不在同一领域,我不认为业余的做出来的结果有别人专业做热设计的精准。如果你是做硬件的,想从电子跨界到热力学兴趣的话建议学习下对面的理论知识,例如热阻,常用材质特性,导体粗糙度,介质均匀性影响,结构特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密度参数最准确的可以问你的PCB厂商对于铜皮和过孔耐流力测试报告,不同温度值不一样,这里给几个保 ...

感谢cousins 的回答,那么我要板子的温度不是很高,满足:plane:40A/mm^2   trace:40A/mm^2  via:25A/mm^2是否就可以了,如果不做准也的热仿真的话?4

网友A:
是的
以上三个值是在85度表面温度情况下的经验值,属于比较保守的值,如果你能都满足,那么你的设计裕度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以上三个值是在85度表面温度情况下的经验值,属于比较保守的值,如果你能都满足,那么你的设计裕度是 ...

据我所知,温度越高,铜皮的同流量应该越大吧,如果是85度的值,那么我板子温度只有50度,那同流密度不更小么?

网友A:
powerDC里设置的电流密度是maximum值 ,意思是你不能超过这个值,你温度为50度,最大耐流密度应该要大于这三个值,温度越高,铜的最大耐流要越小。
所以我说这是个保守的值,你满足这个值,那么50度情况下也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DC里设置的电流密度是maximum值 ,意思是你不能超过这个值,你温度为50度,最大耐流密度应该要大于这 ...

版主,还有一个问题,VRM的位置,比如我是一个DC-DC电源,那么就有个电感,电感后面是滤波电容,那么VRM的位置是不是应该放在电感和滤波电容处?

网友A:
放在DCDC隔交电感后的第一个output capacito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DCDC隔交电感后的第一个output capacitor上。

cousins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VRM放在电容上,那么回流点也在电容的另一极吗?

网友(2017-10-25):
引用 楼主:
cousins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VRM放在电容上,那么回流点也在电容的另一极吗?

但是最后回流还是芯片的地管脚啊,这样设置合适吗?输出node也不止一个过孔,需要设置多个nod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是最后回流还是芯片的地管脚啊,这样设置合适吗?输出node也不止一个过孔,需要设置多个node吗?

网友(2017-12-09):
    看到C大大的回覆又長了些觀念了,非常感謝。